[MCU] MAX7219的问题

楼主(2024-05-25):
我自己打了几块MAX7219的板子,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
最近几个月不显示了,我买了几块新片子,插上居然也不显示。
查不出毛病来,我用万用表测,数码管的段码也亮。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截图。

大家帮我参谋参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老化了?谢谢!

网友A:
排除线路没有问题后,不知单片机检查过没?

楼主:
换过好几种单片机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再查一下输入信号。

网友C:
MAX7219仿品太多,你把通讯速率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D:
先用示波器看单片机控制的信号,时序和波形都对不对,如果没问题,再看MAX7219的扫描波形有没有,如果有,就说明数据没有存进去,如果没有扫描信号,可能是MAX7219有问题

网友E:
R1 10K电阻会不会出问题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