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创建工程的时候好像可以同步启动MCC

楼主(2024-05-25):
在没连接工具的时候,可以选中这里,来选择工具。

楼主:
突然发现MCC启动速度快了

网友A:
是的,这个可以同步进行的

网友B(2024-07-15):
其实电脑性能好点,就OK了,其他都不耽误

网友C:
确实,这种都打开的话,也不影响电脑什么的

网友D:
我觉得MCC也不是很慢啊,你这是启动很慢?

网友E: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F:
我觉得创建工程再打开MCC也可以啊,也不是很慢

网友G:
其实等会儿就好了,这种兼容性很强的IDE就是会启动很慢

网友H:
话说,你打开这个MCC需要多久啊?

网友I:
创建工程之后再打开吧,不然电脑卡的很呐

网友J:
同步启动挺好的,这样节省时间了

网友K:
我也是按照你这么设置的,这样会OK一些

网友L(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M(2025-09-20):
创建工程时同步启动 MCC 是可行的,尤其在 Microchip 系列 MCU 开发中很常见。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是配置工具,同步启动能让你在新建工程后,直接通过 MCC 可视化配置外设、生成驱动代码,省去向工程手动添加 MCC 的步骤,提升开发效率。不同 IDE(如 MPLAB X IDE)需在工程创建向导里勾选 “启用 MCC” 相关选项才能实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