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这个MCC里的Hardware Peripherals是什么用啊?

楼主(2024-05-25):
下面这个部分有人用过吗?

我都是使用上面的Drivers
谁知道讲一下了。

网友A:
这个是寄存器的配置吧。直接通过相关的几个寄存器。

网友A:
跟驱动配置那个是二选一的吧。

网友B:
对于寄存器的详细设置,需要看一下

网友C:
这个是芯片提供的硬件外设模块,跟 UART、IIC、SPI 的用法类似。比如,第一个 CCP 就是 “ Capture/Compare/PWM (CCP) ” - 捕获/比较/PWM 模块。

网友D:
这个Hardware Perihperal方式的驱动更简单一些,只生成一个初始化函数,其他的接口函数需要自己实现,场景一般是用来实现一些自定义的驱动接口,比如通过Timer+SPI来实现一些非标准私有协议的的通讯接口,这样就仅需要初始化Timer+SPI,其他私有驱动接口可以自定义函数来实现。

大部分应用从场景用Driver方式的驱动就行了,不需要用这个Hardware Perihperal驱动。

网友E: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MCC是一种用于快速配置和生成代码的工具。在这样的工具中,"Hardware Peripherals"(硬件外设)指的是微控制器上集成的各种硬件功能模块,这些模块可以通过MCC进行配置和管理

网友F:
硬件外设的常见类型和用途包括:串口(USART、UART、SPI、I2C):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如传

网友G:
用于生成精确的时间间隔或周期性触发事件,常用于定时任务、PWM(脉宽调制)输出等

网友H:
其实还有模拟电路,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ADC),或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DAC),常用于传感器数据采集和控制输出

网友I:
一般还有触发器呢,用于比较两个信号的大小或状态,通常用于电压比较或触发器的实现

网友J:
中断,用于处理和管理各种中断事件,确保及时响应重要事件

网友K:
PWM,用于产生可调节占空比的脉冲信号,常用于控制电机速度、LED亮度调节等

网友L:
有一些堆栈的操作,用于监控系统运行状态,定期复位系统以防止系统死锁或其他异常

网友M:
用于记录或计算特定事件的次数或持续时间,如脉冲计数、频率测量等

网友N:
MCC作为配置工具,它允许开发人员通过图形界面或配置文件选择和设置这些硬件外设的工作模式、时钟频率、中断优先级等参数。生成的配置代码可以直接用于嵌入式软件开发,极大地简化了配置和初始化过程,提高了开发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O(2026-01-24):
核心作用是通过图形化界面快速配置芯片的硬件外设参数、生成标准化底层驱动代码,替代传统手动编写寄存器配置代码的方式,是 MCC 最核心的功能模块之一

网友P:
是外设图形化配置核心模块,也是 MCC 最核心的功能之一

网友Q:
MCC 的 Hardware Peripherals 是图形化外设配置组件,可快速启用 PIC32 的 ADC、UART、Timer 等外设,可视化配置参数(波特率、采样率等)与引脚映射,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驱动,减少寄存器操作与代码编写,适配 PIC32 全系列,兼容 MPLAB X,大幅提升外设开发效率。

网友R:
MCC 的 Hardware Peripherals 是硬件外设配置中心,用于可视化配置 MCU 的 GPIO、UART、SPI、I2C、ADC、PWM、定时器等片上外设。通过图形界面设置引脚、时钟、模式、中断等参数,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驱动接口,无需手动写寄存器,减少配置错误,快速完成底层硬件驱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