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一个仍在网上流传的奇葩逆变电路

楼主(2024-05-25):
站在专业角度,这样的拓扑是不合理的,
而在学术领域,这**其实不过是个歪点子。

这电路,是变压器反馈的,跟据电源接法把其中一只三极管倒置就可以。

楼主:
原理上完全可行,但商品化是没戏的。
电源极性没标注,但不管极性为何,都有一只管子是反接了的。

楼主:
这种推挽是差分推挽,不是半桥!
电源母线串扼流圈,就是电流型逆变器,换相是重叠换相,亦就是两管皆通。

网友A:
我是用一个8脚的MCU产生带点死区的两个方波信号来驱动MOSFET,用普通的环形变压器输出。也有专用振荡器输出两相时钟驱动的,或者用74HC14做的驱动,用于一般应用还是可以的,商品嘛,看情况吧,20年前的一些方波(修正弦波)UPS就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些善品修正弦波逆变器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一个8脚的MCU产生带点死区的两个方波信号来驱动MOSFET,用普通的环形变压器输出。也有专用振荡器输出 ...

反正,站在专业和市场的角度,这样的拓扑不正规就是。
友站某大仙说我「少见多怪」,我承认我真的孤陋寡闻,而且我不过是半步菜鸟,半瓶醋都没有,
只是想知道,如此用管的差分推挽,现实中有没有?!

楼主:
电池光管(荧光灯),大多是6V的,我见过最高的9V,最低的是1.5V。
但是,以「电源」角色应用的逆变器,电源电压至少 12V 逃不掉吧,变压器是感性配置,一个不好,电压应力可达百V,一般BJT的BVeco扛得住吗?!

网友:
终于学到了,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20年前,扬州的一家示波器产品的高压源电路 。输出20K正弦输出。有时候有不起振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站在专业和市场的角度,这样的拓扑不正规就是。
友站某大仙说我「少见多怪」,我承认我真的孤陋 ...

商品使用IC做振荡器驱动的不少,但是用变压器反馈的我没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商品使用IC做振荡器驱动的不少,但是用变压器反馈的我没见到。

使用变压器做反馈的振荡器多的是,燃气热水器的点火器,燃气灶的点火器,都是用这种方式,千家万户用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变压器做反馈的振荡器多的是,燃气热水器的点火器,燃气灶的点火器,都是用这种方式,千家万户用十多 ...

注意:我说的是逆变器!就是12V或24V输入,输出220V的逆变器,没怎么见过用变压器反馈震荡的。
你说的“使用变压器做反馈的振荡器多的是”,我知道的,我第一次使用是上世纪80年代做的无线发射装置,就是变压器反馈震荡的。不知道你是否做过6管或7管晶体管收音机?本振也是变压器反馈振荡器。一些高压升压装置也是,类似的应用太多了。

网友D(2024-07-02):
这个是经典zcs电路

网友E(2024-08-01):
这不是跟用干电池点日光灯管儿差不多,小学5年级都干过。黑白电视的高压包磁芯自己随便绕绕就可以了。

楼主(2025-05-23):
帖是去年发的,但图的年份超过五年,
这图是内地的,没想到,5⁺ 年后居然又有发现,昨天就搜到两处,这次是外国的,作为电学的开拓者,竟也会犯此失误,我也是醉了。

楼主:
三个电路都是 差分推挽 架构,但三极管却都是半桥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