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如何运用APM的SMC驱显并口LCD的问题

楼主(2024-05-26):
问题如题,
1.看其内部连接简图:
AHB总线连接SMC,但APB1,APB2没有,看官方的SMC案例中,有APB3的EMMC的Clock控制代码;看总线扩展图 AF12是SMC总线控制,问题:
1.如何设置AHB总线允许和时钟?
2.APBx中没有SMC,如何定义SMC?
3.遍历工程“APM32F4xx_SDK_v1.4”没有AF12的变量和定义,仅有GPIO_MODE_AF变量定义
我应该如何进行SMC的LCD测试?
谢谢!

楼主:
自己解答吧。
其实本意想用原厂的例程在在原厂例程中实现TFTLCD驱显,遇到的以上描述的困难。而用原厂的WB已经驱显成功了,但在采用例程时总是报各种错,无法实现TFTLCD+各种综合功能。
因为在WB中设定的功能模块,移用例程代码总报错。
没有事,黑白LCD驱显没有问题。

网友A:
移用例程代码总报错是怎么回事?驱动程序还是硬件?

楼主(2024-07-01):
引用 网友A:
移用例程代码总报错是怎么回事?驱动程序还是硬件?

应该是驱动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