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4-05-26):
我用MPLAB X XC编译程序,定义的变量出错
如下图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看看你怎么设置的,应该是没有包含头文件

网友B:
uchar 全称 unsigned char ,估计你没有宏定义

楼主:
定义了。可能是我从别的网站上拷的,有不可见字符

网友C(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