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趋肤效应

楼主(2024-05-26):
       在射频信号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趋肤效应,先在此通俗地理解下其相关内容,从一个导体的横截面来看,导体中心的感抗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比外层或表面大很多。因此,交流电通过导体时,各部份的电流密度不均匀的,导体表面电流密大(减少了截面积,增大了损耗),而导体中心的电流密度小,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交流电的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可以认为电流完全从导体表面流过。在实际 用中,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可节约材料,在高频电路中,使用多股丁互绝缘的细导线编织成束来削弱趋肤效应的影响。      我们说的高速信号其频率也是相当高的,因此也可以说属于射频信号范围内的,所以说高速信号需要走表层。

网友A:
趋肤效应对于布板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呢?

网友B:
楼主的表述是有矛盾的:
    假如在PCB中高速信号走表层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多股相互绝缘的导线走射频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处于多股导线中间的那几股导线就没用了呢?

网友C:
这因果。。。。。。。。。。,如果整个PCB是一块铜,这样说对。

网友D:
这什么因果逻辑,高速PCB板把板材加厚就行了,何必多花钱去搞什么六七**层板

网友E:
没有定量,只有定性是没有意义的,说对也对,说错也错。
高速信号趋肤效应,具体趋肤深度是多少,具体要计算一下,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才好。
百度一下趋肤深度,就有公式,截图太繁琐,计算太废脑子。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网友F:
看了评论区不知道谁是对的了

楼主:
首先感谢以上楼主的评论,具体的知识点本人会继续学习,这只是个人一些学习与工作上的见解,请勿当成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