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下载MS51_UART0_ISP固件后,ISP下载总是不正常

楼主(2024-05-26):
MS51_UART0_ISP固件由官方例程MS51_Series_BSP_Keil_V1.00.004\MS51FB9AE_MS51XB9AE_MS51XB9BE\SampleCode\ISP\ISP_UART0生成,
用NULINK下载到MS51FB9AE的LDROM:

但是,当使用ISP下载时却总是不正常,
有时无法连接,即使连接了,有时也显示不出正确的芯片型号,下载以失败告终:

请各位大佬指教,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63&highlight=MS51FB9AE

网友A:
21ic做了跳转拦截 建议你直接复制网址到浏览器地址栏 访问

楼主:
复制后仍然无法到达目标地址。

网友B:
可能是引导源设置不正确

网友C:
USB转TTL工具的引脚连接可能不正确,或者单片机与USB转TTL工具之间的连接不稳定。

网友D:
串口通信设置错误

楼主:
不用设置的,新唐的ISP下载工具也不支持设置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E:
如果单片机供电不稳定或不足,可能导致ISP下载失败。

网友F:
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