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创建新例程,编译通过,但有错误

楼主(2024-05-26):
请教问题:
有时候modustoolbox创建新的工程,编译能够正常通过但是显示有error,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并且有发现很多变量,函数和结构体转跳定义会提示找不到,应该如何正确的添加文件路径?
谢谢

网友A:
查看错误日志确定具体的错误类型和位置。

网友B:
这些提示的错误只是IDE识别的时候产生的,可以不用管,只要Build成功就可以,不用管的。

可以右键点击工程,选择最后一项属性,再弹出窗口中选择 Project Reference,勾上mtb_shared文件夹。如下。
然后右键点击工程,index,分别 Rebuild,Freshen All Files。

网友C:
检查相关代码是否存在语法错误、类型错误或逻辑错误等。

网友D:
检查宏定义及外部依赖、使用正确的命名空间

网友E:
警告其实有时候不用理会,重点的过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F:
更新或修复库文件

网友G:
没有看懂

网友H: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旧的modustoolbox版本,考虑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I: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J:
如果是警告错误可以暂时忽略

网友K(2024-06-30):
只要Build成功就可以,无所谓别的错误。

网友L(2024-08-17):
可能与项目配置和路径设置有关

网友M(2024-09-30):
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N:
用3.1版本试试

网友O:
有错误还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