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源晶振需要并联大电阻吗

楼主(2024-05-27):
比如这种,是不是增加一个电阻可以保护晶振啊,还是更容易起振啊?

楼主:
网上查到的是:1. 帮助晶振起振,特别是在程序启动慢或不运行时。2. 减小谐波分量,提高晶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3. 提高晶振的抗干扰能力。
这个解释对吗?

网友A:
通过提供适当的负载,并联电阻有助于确保晶振能够在稳定的条件下工作,从而提供更为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B:
反馈电阻确保了反相器工作在高增益的线性区域,而非饱和区,这对于维持振荡是重要的。

网友C:
在电路开启或关闭瞬间,并联电阻可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保护晶振免受损害

网友D:
如果IC部分已含有反馈电阻,则外部晶振电路无需再并联反馈电阻。

网友E:
当晶振输出波形出现畸变时,可能是由于过驱现象,此时可以通过增加串联电阻来限制振荡幅度,保护晶振不被过驱动损坏。

网友F:
并不是所有的无源晶振应用都需要并联大电阻。

网友G:
在无源晶振起振电路中,MHz晶振建议并联1M欧姆的电阻,而KHz晶振建议并联10M欧姆的电阻。

网友H:
在高低温环境下,晶振的阻抗会发生变化,合理的反馈电阻大小可以保证晶振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能正常起振。

网友I:
减少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漂移,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J:
并联的反馈电阻有助于降低谐振阻抗,使得晶振更易于启动。

网友K: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源晶振可以直接用作时钟源,不需要额外的电阻。

网友L:
电阻可以使与晶振相连的集成电路(IC)内部的振荡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从而获得必要的增益,有助于晶振起振。

网友M:
不是所有的无源晶振电路都需要并联大电阻

网友N:
如果电路中的扰动信号强度不够,或者为了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考虑并联一个大电阻。

网友O:
并联电阻降低了谐振电路的阻抗,使得电路更容易启动振荡。

网友:
在一些情况下,并联一个大电阻(如1MΩ)可以帮助晶振起振,特别是在程序启动慢或不运行时。

网友P:
如果晶振电路不存在过驱问题, 无需串联电阻

网友Q:
为了稳定无源晶振的输出波形和满足特定的电路设计需求。

网友R:
加反馈电阻可以减少因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偏移,从而提高整体的时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