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全志D1-H的MQ_Pro开发板上添加Tina下的GPIO驱动

楼主(2024-05-27):
设备树根目录添加

```
led: gpioled{
                device_type = "gpioled";
                compatible = "gpio-led";
                gpios = <&pio PD 18 GPIO_ACTIVE_HIGH>;
                status        = "okay";
        };
```

linxu系统操作
编译 Lina :
1. 首先执行 source build/envsetup.sh 提示  Setup env done! Please run lunch next.
2. 输入 lunch d1-h_nezha-tina
3. make -j32
4. 执行 pack打包
MQ_pro操作
1.下载至SD卡启动
2.通过ls /proc/device-tree/ 命令查看是否有 “gpioled”节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gpioled.c  如下 该文件直接复制 正点原子历程

```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ide.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of.h>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include <linux/of_gpio.h>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gpioled.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采用pinctrl和gpio子系统驱动LED灯。
其他                   : 无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7/13 左忠凯创建
***************************************************************/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struct gpioled_dev{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int retvalue;
        unsigned char databuf[1];
        unsigned char ledstat;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if(retvalue < 0) {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return -EFAULT;
        }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if(ledstat == LEDON) {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0);        /* 打开LED灯 */
        } else if(ledstat == LEDOFF) {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1);        /* 关闭LED灯 */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return 0;
}
/* 设备操作函数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led_open,
        .read = led_read,
        .write = led_write,
        .release =         led_release,
};
/*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 @param                 : 无
* @return                 : 无
*/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
        int ret = 0;
        ret = ret;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if(gpioled.nd == NULL) {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return -EINVAL;
        } else {
                printk("gpioled node find!\r\n");
        }
        /* 2、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gpios", 0);
        if(gpioled.led_gpio < 0) {
                printk("can't get led-gpio");
                return -EINVAL;
        }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 3、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LED灯 */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0);
        if(ret < 0) {
                printk("can't set gpio!\r\n");
        }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 1、创建设备号 */
        if (gpioled.major) {                /*  定义了设备号 */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申请设备号 */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 2、初始化cdev */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 3、添加一个cdev */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 4、创建类 */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if (IS_ERR(gpioled.class)) {
                return PTR_ERR(gpioled.class);
        }
        /* 5、创建设备 */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return PTR_ERR(gpioled.device);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cdev_del(&gpioled.cdev);/*  删除cdev */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 注销设备号 */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
module_init(led_init);
module_exit(led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

Makefile 文件编写 如下:

```
KERNELDIR := /home/tina-d1-h/lichee/linux-5.4/
CURRENT_PATH := $(shell pwd)

CFLAGS= ARCH=riscv CROSS_COMPILE=/home/tina-d1-h/prebuilt/gcc/linux-x86/riscv/toolchain-thead-glibc/riscv64-glibc-gcc-thead_20200702/bin/riscv64-unknown-linux-gnu-
obj-m := gpioled.o

build: kernel_modules

kernel_modules:
        $(MAKE) $(CFLAGS)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modules
clean:
        $(MAKE) $(CFLAGS)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make
```

KERNELDIR  CFLAGS 路径需要根据自己的路径设置

ledAPP.c    正点原子原封不动的例程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ledApp.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chrdevbase驱测试APP。
其他                   : 无
使用方法         :./ledtest /dev/led  0 关闭LED
                     ./ledtest /dev/led  1 打开LED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左忠凯创建
***************************************************************/

#define LEDOFF         0
#define LEDON         1
/*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retvalue;
        char *filename;
        unsigned char databuf[1];
        if(argc != 3){
                printf("Error Usage!\r\n");
                return -1;
        }
        filename = argv[1];
        /* 打开led驱动 */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if(fd < 0){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return -1;
        }
        databuf[0] = atoi(argv[2]);        /*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 向/dev/led文件写入数据 */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 sizeof(databuf));
        if(retvalue < 0){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close(fd);
                return -1;
        }
        retvalue = close(fd); /* 关闭文件 */
        if(retvalue < 0){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return -1;
        }
        return 0;
}
```

linux系统操作:
  1.通过make 编译出gpioled.ko文件
  2.通过 /home/tina-d1-h/prebuilt/gcc/linux-x86/riscv/toolchain-thead-glibc/riscv64-glibc-gcc-
  thead_20200702/bin/riscv64-unknown-linux-gnu-gcc -o ledapp ledApp.c 编译出ledgpio 软件
MQpro:
  1.通过insmod gpioled.ko加载gpioled驱动,通过ls /dev 查看是否有gpioled
  2.通过 chmod 777 ledapp 添加权限
  3.通过 ./ledapp /dev/gpioled 0 点亮LED
  4.通过 ./ledapp /dev/gpioled 1 熄灭LED
注:以上命令没有跟LED高低电平相对应可以通过修改 gpioled.c   led_write函数进行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