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C3xx系列MCU复位后,启动文件是如何开始执行的?

楼主(2024-05-28):
TC3xx系列MCU复位后,启动文件是如何开始执行的?

网友A:
复位状态:当外部电源上电后,MCU首先进入复位状态,此时不会执行任何代码。这个阶段主要是芯片供电选择、时钟开启以及各个IP复位释放。
BootRom中的Firmware:
复位完成后,硬件会将PC(程序计数器)指向BootRom中代码(Firmware)的首地址。
此时,软件开始参与工作,包括用户配置参数的判断和加载、特定寄存器状态判断、复位源设置、启动模式评估等。
值得注意的是,Firmware是芯片在流片时固化好的,后续用户无法修改,所以这部分代码逻辑可以在芯片的UserMannul中查看。
SSW和CHSW的执行:
在TC3xx的Boot Firmware中,由CPU0执行,包含Startup Software(SSW)和Checker Software(CHSW)两大功能。
SSW主要用于加载用户配置数据、启动模式选择、错误状态处理等。
CHSW则用于检查SSW中的配置是否正确。
用户启动代码:
Firmware执行完成后,通常会跳转至用户的启动代码(如start.s),这部分是用户进行定制化开发的,用于进一步初始化软硬件。
跳转至应用代码:
用户启动代码执行完成后,会跳转至不同Core的应用代码,开始执行具体的应用程序。

网友B:
MCU首先进入复位状态,主要是芯片供电选择、时钟开启以及各个IP复位释放。

网友C:
MCU内核主要是进行初始化以及程序启动

网友D:
启动代码执行完成后,会跳转至不同Core的应用代码,开始执行具体的应用程序。

网友E(2024-07-02):
TC3xx系列MCU在复位后,启动文件通常是由启动加载器(Bootloader)或者启动代码(Startup Code)来开始执行的

网友F:
复位向量:当TC3xx MCU复位时,它会跳转到预定义的复位向量地址,这个地址通常是存储器中的一个特定位置,用于存放复位向量

网友G:
复位向量包含了指向启动文件的入口点地址。

网友H:
启动加载器/启动代码:复位向量中的入口点地址指向启动加载器或者启动代码。启动加载器是一个小型的程序,其主要功能是初始化硬件、加载应用程序代码到内存中,并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I:
启动代码则是一段汇编代码,用于初始化处理器、设置堆栈指针、初始化外设等

网友J:
初始化:启动加载器或者启动代码会执行一系列初始化操作,包括初始化处理器、设置堆栈指针、初始化外设、配置时钟等

网友K:
加载应用程序:启动加载器会加载应用程序的代码和数据到内存中

网友L:
通常涉及从外部存储器(如闪存)中读取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并将其复制到内存中

网友M:
跳转到应用程序:一旦应用程序被加载到内存中,启动加载器或者启动代码会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开始执行应用程序的代码

网友N:
具体的细节可能会因芯片型号、启动加载器/启动代码的实现方式和应用场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建议查阅TC3xx系列MCU的参考手册和启动代码的相关文档

网友O(2025-02-28):
复位可能是由于外部触发的硬件复位或者是由系统内部的异常条件引起。

网友P(2025-04-29):
当 MCU 复位时,它会将内部所有状态寄存器、堆栈指针和程序计数器等初始化为已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