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如何转换成PADS原理图?

楼主(2024-05-27):
1.第一种方法
(1)在程序中找到并打开pads中的“Symbol and Schematic Translator for PADS Logic”(符号和原理图转换器),选择“protel 99SE/DXP”。
(2)添加需要转换的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及设置输出文件路径,单击“转换”按钮,即可根据向导进行原理图的转换。
(3)根据向导进行转换,直到转换完成,转换后的PADS原理图用PADS Logic打开即可。

楼主:
直接打开PADS Logic,执行菜单命令“文件-导入…”,选择导入“Protel DXP/Altium Designer 2004-2008原理图文件”,可以直接转换打开。同样,转换完成之后,请检查并确认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