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组编译成hex文件后如何从hex里单独更换这个数组?

楼主(2024-05-27):
之前用过别的芯片,把数组编译后替换到原hex里就可以。

网友A:
这种你得先找到对应的地址才能进行更换啊

网友B(2024-07-22):
有这个的格式,前面多少位跟后面的是校验,中间的就可以填进数据

网友C:
最重要的是寻址,找到了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