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MM32 MCU在线选型工具

楼主(2024-05-27):
灵动MM32 MCU在线选型工具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product_selection/

网友A(2024-11-09):
终于有在线的选型工具了,不错不错

网友B:
其实在线选型工具和Excel差不多的

网友C:
一般我选型都是找代理商之类的,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D:
其实选型不复杂,主要是MCU的需求得知道才行

网友E:
一般来说,在线选型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容易一些

网友F:
在线选型的话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找的芯片的配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G:
不错,还能根据一些配置进行芯片的选择,很不错

网友H:
要是选择了之后,直接点击就看芯片的手册就好了

网友I:
灵动还行,做的都是比较考虑客户的操作

网友J:
这个选择工具收下了,确实好用而且看着还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