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导入工程详细步骤

楼主(2024-05-27):
如何在Infineon ModusToolbox IDE中,导入第三方来源的工程,可以参考以下步骤操作:1.点击File-->New-->ModusToolBox Application,新建工程:

2.以20829为例,选择对应的器件型号,并点击Next

3.点击Browse for Application,并选择需要导入的工程BSP,在弹出的Import选项中,勾选需要的项目,并点击Next,开始导入。

4.导入完成后,可以在Workspace中找到对应的工程,点击选中后,可以进行编译或下载操作。

图片无法显示,请到附件参考下载。

楼主:
附件图片

网友A:
楼主整体图片讲解的很详细,适合新手开始

网友B:
Infineon ModusToolbox IDE中,新建工程是不是过程也是大概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fineon ModusToolbox IDE中,新建工程是不是过程也是大概类似的

本文使用环境就是ModusToolbox。如果需要创建Keil或者IAR环境的例程,需要单独运行 project creator 这个工具,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上文过程,仅需要在步骤三中对Target IDE一栏选择所需的IDE环境即可。更多信息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0460&page=1#pid140303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ineon ModusToolbox IDE中,新建工程是不是过程也是大概类似的

是的,新建工程前面两个步骤跟图片1和图片2都是相同的,只需选择对应的器件型号,然后再选择对应的应用工程。

网友D(2024-06-27):
还是的开发一键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