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中的一些技巧分享

楼主(2024-05-27):
(无正文)

楼主:
  2、在设计Schematic Library时,遇到一些低电平有效的引脚时,如何在文字上边加上划线表示:    altium    在所需要定义的字符后面加入‘’表示有效低信号,例如 CS 会显示‘C’有上顶线的状态。    要让整个词语上显示单一的上顶线,需右键Option》》Graphical Editing 中勾选 Single ‘’ Negation 选项,然后只需在符号最前边加‘’即可。

楼主:
3、如何直接在PCB中快捷更换某器件封装:假如需要将封装B换成封装A,先将封装A添加到PCB中,然后选中A复制,再将复制得到的A1粘贴到B封装上即可,注意:A1与B的重合引脚将自动被赋予相同的电气节点,故粘贴时需保证A1与B各引脚对应有重合。

楼主:
4、复制以后使用智能粘贴:Edit》》Smart paste(快捷键Shift+Ctrl+V)。

楼主:
5、选择快捷方式:S键弹出选择菜单(Sch和Pcb均可用)。具体操作看名字就知道了,选中区域内、选中区域外、选中接触区域的、选中接触线的,很好用的一个选中功能。

楼主:
6、使用选择存储器(Selection Memory),快捷键Ctrl+Q弹出Selection Memory。在原理图和PCB编辑中,可用的选择存储器为8个,通过快捷键可以随时存储和召回选择对象。具体快捷键如下:    Ctrl+1~8:存储选择对象到指定存储器1~8    Alt+1~8:召回存储器1~8中的一个对象(上边这两个快捷方式用起来比较方便)    Shift+1~8:将选择对象添加到指定存储器1~8    Shift+Alt+1~8:从存储器中召回并添加

楼主:
7、及时Notes:Place》》Notes.    在设计Schematic时,对于细节地方及时的放置Notes,方便提醒自己修改检查。

楼主:
8、镜像操作:元件刚添加进来或者刚复制生成一个时,可以通过X、Y键调节镜像。    X键——X轴方向镜像,通常意义上的左右方向    Y键——Y轴方向镜像,通常意义的上下方向

楼主:
9、如何在Pcb里面添加原理图中没有的电气节点:Designer》》Neslist》》Add New

楼主:
10、PageUp、PageDown用来放大缩小比较方便,小键盘的+-符号可以用来切换PCB不同层。

楼主:
11、此外还有一些常用快捷键:    Ctrl+H 全选连接线    Q或者Ctrl+Q 在mil和mm之间切换    Ctrl+Shift+滚轮切换层    E-D 删除    P-G 敷铜    D-R designer rules(规则设置)    Shift+M 放大镜    Ctrl+Shift+空格 切换连线方式(弧线,直线,四十五度角,任意角度)    P-P net节点    P-W Place-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