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实用快捷键经验

楼主(2024-05-27):
以下是在实际操作经验中所积累,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实用且能明显提高设计速度的快捷键: (文中【A,B】表示先按A,再按B;【A+B】表示按着A不放,再按B)

楼主:
【Ctrl+拖动器件】:可移动元器件且连线自动跟踪器件,快速修改已完成连线的原理图。

楼主:
【Shift+拖动器件】:可复制元器件,器件属性不变,所复制出来的元器件标号会自动根据目标元器件的流水号重命名,避免相同属性元器件需反复导出的麻烦。

楼主:
【V,B】:快速翻转PCB视图

楼主:
【Q】:切换公英制单位;在属性窗口中需按【Ctrl+Q】来切换参数公英制单位。

楼主:
【S,L】:两次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多条线同时走线,在使用总线布线时有用。

楼主:
【2】或【3】:快速切换2D和3D视图。

楼主:
【拖动器件+L】:快速把元器件切换TopBottom层

楼主:
【Ctrl+鼠标左键】:选中某个焊盘、导线或过孔,可高亮显示其相同网络的所有单位,方便查看网络连接;高亮时按【 [ 】或【 ] 】键,可调节掩膜(mask)明暗,使高亮程度更加明显;取消高亮显示按【Shift+C】

楼主:
【Shift+W】:随时更改线宽。

楼主:
【Shift+R】:走线时可挤开其他信号线,为走线提供空间。

楼主:
走线时键盘左上角【1】:快速切换单段多段走线。

楼主:
走线时键盘左上角【2】:快速放置过孔。

楼主:
走线时键盘左上角【3】:快速切换线宽,切换的线宽在默认线宽、最小线宽、推荐线宽、最大线宽四种规格中切换,可在Design—Rules中设置。

楼主:
【拖动器件+X或Y】:被拖动的器件沿XY轴方向镜像。

楼主:
选择两个或以上器件【Ctrl+Shift+L、R、T、B、H、V】:分别为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下对齐、水平分布、垂直分布,布局时快速对齐元器件,轻松达到美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