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驱动 MCU

楼主(2024-05-28):
驱动 MCU 针对低压,低功率电机应用专门设计,具有极高的集成度。
- 搭载 Arm® Cortex-M0 内核
- 集成 UART、I2C、SPI 等数字通信外设
- 芯片内部集成 MOSFET、LDO、OPAMP、COMP、高速 ADC、电机专用 PWM 模块

网友A:
电机应用的低功率如何来实现呢

网友B:
如何确定单片机是否是电机专用的模块呢

网友C:
感觉内部集成的模块就是为了驱动电机用的

网友D:
adc的高速采集会导致采集精度的下降吗

网友E:
这几种通讯方式哪种可以替代lin通讯方式呢

网友F:
这只一款应用方向非常明确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