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系列有对PI/SI仿真要求的文件吗?

楼主(2024-05-27):
STM32F4系列有对PI/SI仿真要求的文件吗?

网友A:
对于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STMicroelectronics通常会提供一些关于PI(Power Integrity)和SI(Signal Integrity)仿真的指导文件和建议。

网友B:
一般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或者在相关的应用手册、技术文档或设计指南中找到。

网友C:
建议您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搜索关于STM32F4系列的应用手册、技术文档或设计指南,查找与PI/SI仿真相关的章节或指导文件。

网友D:
您也可以联系STMicroelectronics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通常能够提供关于PI/SI仿真要求的详细信息和支持。

网友E:
这种仿真意义大吗?

网友F:
仿真数据可以参考

网友G:
其实电路设计好就行吧,没必要实现具体的仿真吧

网友H:
一般做EMC等这些检测的时候,基本就测了

网友I:
不理解,不过你可以找FAE或者代理商帮你看看仿真这方面

网友J:
需求一般是自己定制的吧,看你想要个什么结果呗

网友K:
应该没有仿真要求文件来说吧

网友L(2024-06-30):
进行PI和SI仿真对于设计稳定和可靠的电路板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高速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设计中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