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生成的makefile,如何更改程序烧录地址?

楼主(2024-05-27):
现在程序需要烧录到0x8008000的地址
如何更改makefile 和 STM32F103C8Tx_FLASH.ld文件 ,可以让程序正常的运行?

网友A:
在STM32CubeMX生成的makefile中,您可以通过修改链接脚本文件(.ld文件)来更改程序烧录地址。

网友B:
链接脚本文件定义了程序的存储器布局,包括程序的起始地址和大小等信息。

网友C:
打开CubeMX生成的工程文件夹,找到名为"STM32xxxx_FLASH.ld"的链接脚本文件(xxxx为您的具体芯片型号)。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该链接脚本文件,找到包含程序起始地址的部分。一般情况下,这个部分会包含类似如下的定义:复制代码/*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512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

网友D:
一般是修改地址,然后重新编译您的工程,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将会使用新的程序烧录地址。

网友E:
修改链接脚本文件可能会对程序的存储器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修改前请务必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网友F:
这个还从没修改过呢

网友G:
确保新的程序烧录地址不会与其他重要的存储器区域冲突,以免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H:
在进行这些操作时,请务必备份工程文件,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网友I:
烧录地址估计跟flm这部分文件啥的也是有关系的吧

网友J:
不会用cubeIDE,一般使用KEIL的时候修改地址就能实现烧录地址的改变

网友K:
要不生成个bin,然后用jlink与JFLASH手动修改一下烧录地址呢?

网友L(2024-06-27):
涉及到跳转的话,VTOR及连接文件都需要修改。

网友M(2024-08-31):
需要修改Makefile和链接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