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ouchgfx生成代码报错,怎么解

楼主(2024-05-27):
touchgfx生成代码报错,怎么解

网友A(2024-07-27):
如果你要是能把报错代码以代码的方式发出来就好了,这图片是真的看不清

网友B:
从错误信息来看,touchgfx update project 命令在执行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它期望 --platform 参数是特定的值之一(如 m0, m4, m4f, m7, m7f, m33, m55),但实际提供的值不符合这些选项

网友C:
确保 application.config 和 target.config 文件中定义的平台参数是正确的

网友D:
确认这些文件中没有拼写错误或不支持的值。

网友E:
确保你使用的TouchGFX工具是最新版本,有时更新工具可以解决一些已知的问题

网友F:
其实可以保证你的系统环境变量和路径设置正确,特别是与TouchGFX相关的路径

网友G:
查阅TouchGFX的官方文档,看看是否有关于这个错误的详细解释和解决方案

网友H:
你也可以在TouchGFX的社区论坛或支持渠道寻求帮助

网友I:
总感觉像是版本指令问题

网友J:
建议你提供更多的上下文信息,比如你的项目配置文件内容、使用的TouchGFX版本等,这样可以帮助更准确地诊断问题

网友K:
一般来说应该是—platform没有个有效数据吧

网友L:
使用的TouchGFX和STM32CubeMX版本是兼容的。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M:
有时候,生成的中间文件可能会导致问题。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生成代码:

在TouchGFX Designer中,点击File -> Clean Code Generation.
在STM32CubeMX中,点击Project -> Clean Project.
重新生成代码。

网友N:
错误1:文件或目录不存在
错误信息:

arduino

Error: Cannot find file or directory 'xxxx'

网友O(2024-08-31):
如果出现错误,通常会有详细的错误日志或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