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ide生成的代码debug的时候在hal_init卡死了。

楼主(2024-05-27):
显示Break at address“"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这是咋回事,求解答

网友A:
估计是哪里需要初始化,你没有初始化呗

网友B: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包括时钟、引脚配置等。特别是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这可能会导致HAL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C:
检查初始化代码,检查CUBEide生成的初始化代码,确保初始化代码正确地配置了外设和时钟。特别是检查时钟初始化的代码,以及外设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D:
使用调试工具,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来单步调试代码,观察在HAL初始化过程中具体卡在哪一步,以便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E:
查看错误信息,查看调试输出或者调试器的错误信息,以便了解具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F:
初始化有问题是吧

网友G:
更新软件版本,如果是CUBEide或者相关软件的版本问题,可以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H:
建议您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用户手册或者联系STMicroelectronics的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I:
卡死的话,看看哪里没初始化成功了?

网友J:
可以看看初始化部分代码,调整一下顺序可能就好了

网友K:
这个没遇到过,可以把你的代码打个包发上来吗?

网友L(2024-06-30):
HAL库初始化时会涉及到时钟的配置,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初始化函数无法完成。确保在CubeMX或者CUBEide中正确配置了微控制器的时钟设置,包括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网友M(2024-08-29):
在调试时禁用编译器优化,以确保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尽可能匹配。在 STM32CubeIDE 中,可以在“项目属性”中的“C/C++ Build”设置里进行配置。

网友N:
检查初始化代码,检查CUBEide生成的初始化代码,确保初始化代码正确地配置了外设和时钟

网友O:
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P:
中断配置错误?

网友Q:
尝试不同的HAL库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