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使用CH32V208的蓝牙部分,板载蓝牙天线官方有标准封装提供吗?

楼主(2024-05-27):
使用CH32V208的蓝牙部分,板载蓝牙天线官方有标准封装提供吗?

网友A:
天线封装参考见连接:https://www.wch.cn/downloads/SCHPCB_ZIP.html
天线绘制注意点见连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8599.html

网友B:
板载蓝牙天线按照参考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7-04):
网上不是有一些封装进行参考吗

网友D:
其实直接找一些模型就行了,直接能用的

网友E:
其实只要不考虑很远的距离或者考虑做EMC的话,基本上简单的封装均可以

网友F:
我建议还是弄靠谱点的封装,也就是用IPEX,然后买天线比较好

网友G:
官方有封装的啊,但是仅仅是支持沁恒的芯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