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话说,USB的PHY有啥作用?

楼主(2024-05-27):
我看沁恒对USB2.0的HS有介绍H/D 内置PHY,这是干啥作用?

网友A:
您好,USB PHY主要负责底层信号的转换,具体可看一下下介绍,或直接搜素USB PHY,会有相关介绍

网友B(2024-07-04):
USB2.0的HS(High-Speed)模式中的H/D内置PHY指的是USB主机/设备控制器内部集成的物理层(PHY)功能

网友C:
PHY是负责处理物理层信号传输的部分,它负责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进行传输,并在接收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D:
在USB2.0的HS模式中,H/D内置PHY的作用是处理高速数据传输,确保数据在主机和设备之间的稳定传输

网友E:
PHY负责处理数据的编码、解码、时钟恢复等功能,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F:
USB2.0的HS模式中的H/D内置PHY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USB设备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能够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