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2V208GBU6的10M以太网?

楼主(2024-05-28):
CH32V208GBU6的10M以太网是代表MAC和PHY都是10M的吗?

网友A:
您好,是的,若需要百兆或千兆,可以考虑用CH32V307加一个以太网PHY,以太网MAC升级到千兆并集成10M PHY模块。或考虑用V208加一个以太网协议栈芯片或控制器芯片,如CH395、CH390等

网友B(2024-07-05):
对的,这种基本都是PHY和MAC都是10M的速率

网友C:
其实你看官方的手册也知道,就是10M

网友D:
不理解,10M的话有些时候设备是不是不能连接到交换机的啊?

网友E:
现在不都是千兆了吗,如果用百兆的话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F:
你的需求是啥?是10M不够你用的吗

网友G: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介绍的是10M以太网,而不是10MPHY这种

网友H:
其实你用其蓝牙功能挺好,网络功能还得看307才行

网友I:
是啊,就是用的10M的以太网功能

网友J:
话说,这种10M以太网,其实在一般场合下还是够用的,对吧

网友K:
我的理解是都是10M的以太网,就是MAC和PHY都是10M

网友L:
是的,都是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