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问,为什么使用10M的以太网接入到千兆交换机中,有时候会不好使呢?

楼主(2024-05-28):
请问,为什么使用10M的以太网接入到千兆交换机中,有时候会不好使呢?这个有时候是指有的交换机能支持,有的交换机不支持。这是以太网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您好,一般千兆交换机支持向下兼容,对于不支持的交换机,可以先确认下交换机是否支持自协商,是否支持10M。

网友B(2024-07-05):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以太网接口的速率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C:
当使用10M的以太网接入到千兆交换机时,如果交换机的端口没有自适应功能,可能会出现连接不稳定或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D:
这并不一定是以太网芯片的问题,而是设备之间的速率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E:
建议使用支持自适应功能的交换机,以确保设备之间的连接稳定和正常工作

网友F:
估计是没有自动协商速率吧,这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G:
主要是你在有的交换机下好使,有的不好使,那基本就是网络协商的事儿了

网友H:
那你中间加个交换机不就好了吗

网友I:
这个如果没有自定义协商的话,建议你用100M的交换机试试就好了

网友J:
一般是交换机不行导致,换个交换机或者改100M的

网友K:
你说的是挑品牌了吗?可能是有的没有自适应吧

网友L:
一般问题都是发生在流控上,协议自适应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