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上电打火

楼主(2024-05-27):
逆变器DC输入端并联了一个电容,DC上电的瞬间会打火花,现在不想让它打火,请教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用MOSFET实现软启动,就不会打火。
打火是因为电容的浪涌电流太大导致。也可以串联一个比较大的输入电感,电感输入端要对地接续流二极管,也可以减小浪涌电流。

网友B:
换启动没有的,瞬间给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的电流

串联一个热敏电阻吧

网友:
终于学习了,好好好的学习!谢谢!

网友C:
逆变器缓启动串在主回路会带来很大的长期损耗,建议改成只限制电容滤波通路更好一些
逆变器常见的是低压输入电流太大,缓启动损耗无法忽略,发热代价也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缓启动串在主回路会带来很大的长期损耗,建议改成只限制电容滤波通路更好一些
逆变器常见的是低压输 ...

缓启动后用低内阻的MOSFET(几个mR)短路缓启动电路(通常是电感)。

网友D:
1、输入端别放太大的电容;
2、输入串接一个电感再接电容;

网友E:
加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