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定时器 PWM 输出

楼主(2024-05-27):
TM32CubeMX 是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一款强大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轻松配置 STM32 微控制器的外设。以下是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定时器 PWM 输出的步骤:

初始化 STM32CubeMX:

打开 STM32CubeMX 软件。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选择你所使用的 STM32 微控制器型号。
配置时钟:

进入 Clock Configuration 标签页,根据你的应用需求配置系统时钟。
配置定时器:

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标签页,找到 TIMx(例如 TIM1)并启用它。
设置 Channel 为 PWM Generation 模式(如 TIM1_CH1)。
在 Configuration 窗口中,点击 TIMx 并设置基本参数,如 Prescaler、Counter Period、Pulse 等。
生成代码:

配置完成后,点击 Project 标签页,填写项目名称和路径。
选择你的开发环境(如 Keil, IAR 或 STM32CubeIDE),然后点击 Generate Code 按钮生成代码。

楼主(2024-06-26):
修改代码:

打开生成的项目文件,在主程序中添加启动 PWM 的代码。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确保定时器和 GPIO 初始化函数正确调用。

楼主:
代码示例
假设使用 TIM1_CH1 作为 PWM 输出,代码示例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 启动 PWM 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while (1)
  {
    // 用户代码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 初始化代码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1000 - 1;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htim1);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楼主:
代码展示的是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和初始化定时器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