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在STM32系列中使用CRC外设

楼主(2024-05-27):
循环冗余校验(CRC)技术用于检测数字数据中的错误,但在检测到错误时不进行校正。该技术旨在检查数据传输或数据存储的完整性。在确保数据可靠性方面,CRC技术功能强大且易于实施。该技术的诊断覆盖范围可满足基本安全标准要求。这就是认证符合IEC 60335-1 和 IEC 607030-1 标准(称为“B 级”要求)的ST固件时,在Flash内容完整性自检检查中使用CRC功能的原因。

网友A(2024-07-31):
CRC算法使用生成多项式来计算CRC码。生成多项式是一个预定的多项式,它决定了CRC的特性。不同的CRC标准使用不同的生成多项式。

网友B:
单片机中的CRC有局限性

网友C:
循环冗余校验(CRC)技术用于检测数字数据中的错误,但在检测到错误时不进行校正。

网友D:
循环冗余校验(CRC)是一种用于检测数字数据中的错误的技术,特别适用于检查数据传输或数据存储的完整性。

网友D:
在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接收方或读取方可以使用相同的算法重新计算CRC码,并与收到的CRC码进行比较,从而检测数据是否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发生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