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容的放置位置对其承受的纹波电流有着显著影响

楼主(2024-05-27):
在开关电源或整流电路中,电容的放置位置对其承受的纹波电流有着显著影响。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担的纹波电流会明显多于距离较远的电容。这是由于电路布局和寄生电感的作用。

原理解析
电流路径的最小化: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会形成最短的电流路径,这有助于减少电流路径中的寄生电感。寄生电感的降低使得这些电容能够迅速响应电流变化,从而承担更多的纹波电流。

楼主(2024-06-26):
寄生电感影响:
距离较远的电容由于电路布线导致的寄生电感增加,使得这些电容不能有效地响应高频开关产生的快速电流变化。因此,更多的高频纹波电流被靠近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担。

楼主:
电流分布:
在一个并联电容网络中,高频纹波电流会优先流经阻抗最低的路径。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因为寄生电感小,阻抗低,故而分担更多的纹波电流。而距离较远的电容,由于寄生电感较大,阻抗较高,分担的纹波电流相对较少。

楼主:
实际布局建议
优化电容位置:
尽可能将高频电容(如陶瓷电容)放置在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位置。这能有效减小寄生电感,确保这些电容能够高效滤除纹波电流。

楼主:
使用多种电容组合:
将不同类型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组合使用。陶瓷电容具有低等效串联电阻(ESR)和低等效串联电感(ESL),适合放在开关管附近以滤除高频纹波。电解电容适合滤除低频纹波,通常可以稍远一些放置。

楼主:
分布式电容布局:
在电路板上分布式地放置电容,以确保整体电源轨上都能有足够的去耦效果,但应注意尽量减少关键路径上的寄生电感。

楼主:
设计实例
在设计一个降压转换器时,输入和输出的去耦电容布置非常重要。假设使用的是一个同步整流降压转换器:

输入去耦电容:

选择几个低 ESR 的陶瓷电容(如 10µF)紧贴在输入电源引脚和地之间。
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如 470µF)可以稍远一些放置,用于滤除低频纹波。

楼主:
输出滤波电容:

选择陶瓷电容(如 22µF 或 47µF)紧贴在功率 MOSFET 的输出端和地之间。
补充电解电容(如 220µF 或 330µF)以提供充足的输出电流支持,放置在稍远一些的位置。

楼主:
这种布局方式能够确保高频纹波被靠近开关管的电容有效滤除,同时整体电容网络能够有效地滤除所有频率的纹波。

通过合理布局电容,优化电流路径,可以显著改善电源电路的性能,降低纹波和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