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在 Keil C51 编译器中,有几种不同的存储类型

楼主(2024-05-27):
在 Keil C51 编译器中,有几种不同的存储类型:

data:内部数据存储区(通常是直接寻址的128字节)。
idata:内部数据存储区(可以间接寻址的256字节)。
xdata:外部数据存储区(外部RAM)。
code:程序存储区(闪存或ROM)。
pdata:可分页的外部数据存储区。

网友A(2025-02-20):
正常,这种数据类型可以分清楚自己的固件有多大,自己的数据有多少的

网友B:
C51有个pdata,但是实际CH32的话除了pdata也有这些

网友C:
其实应该多科普一些这东西,都是知识啊

网友D:
我觉得这种很多人都不注意看,其实这些存储变量的数据都很重要的

网友E:
这个是针对C51的,你应多讲讲关于小华的

网友F:
正常来说没必要看的,意义不大,除非是代码超了,看看还行

网友G:
很多时候xdata我就搞不懂

网友H:
Keil还可以,现在keil速度也不慢了

网友I:
是不是idata,xdata的话,CH32也是有的

网友J:
Pdata这东西怎么用?编译小华的MCU好像没有这个吧

网友K:
开发时很少关注这些设置。只是在51单片机,资源少的时候,才会考虑数据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