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处理三极管输出信号的陡峭问题?

楼主(2024-05-27):
由于加载不了图片,所以这里就文字描述一下:有一个基于3904三极管的数/模转换电路(共E极),输入是数字音频信号,在实际测试中,当数字信号输入时,输出信号会立马拉到最低,然后慢慢上升,当输入音频信号结束时,这输出信号则立马达到最大,所以输出信号开始和结束时的信号很陡峭,使得后面的喇叭每次播放和结束声音时会出现“哒”的一声,那么我们大概要怎么调这三极和线路呢?

网友A:
“基于3904三极管的数/模转换电路” 长啥样?
“数字音频信号”长啥样? I2S还是PWM?
用示波器看过输入没?
建议上图,图片上传不了的话换个浏览器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tpgzm38S_hGGpDpC-VMw 提取码: 5bqp 原理图在这个里面

网友B:
做语音时,有一个叫做“ran up”和“ran down”的过程。

@wuliangu :要用比较慢的速度做“ran up”和“ran down”就不会了,比如100ms。
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喇叭会出现"哒"或"叭"的一声, 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原理图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tpgzm38S_hGGpDpC-VMw 提取码: 5bqp 原理图在这个里面

楼主:

相关图片这这个链接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tpgzm38S_hGGpDpC-VMw 提取码: 5bqp

网友A:
建议用直流档测,不过输出信号太小可能不太好观察。
输出即然比输入还小,那要这三极管何用?干脆将它去掉,R440也去掉,将R445与R446接通。
问题根源在于电路的非线性,输入没有PWM时,三极管不导通,输出是个高电压,
假如输入突然有50%占空比的方波,输出也就是差不多50%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就是半电压,
这个电压变化就很大了,建议将输入信号占空比从0%缓慢变化到50%,再输出音频,或者在
空闲时就维持50%的占空比,不要停。

网友D:
你这个示波器里面的输入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感觉一开始有信号的时候三极管完全导通了所以有个下拉,而没信号的时候完全三极管突然截至导致三极管完全不导通所以上拉了,然后又回复一个微导通状态。如果是我说的那么你可以加一阶RC滤波(低通)来防止信号突变。而且你这个没信号三极管就处于微导通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直流档测,不过输出信号太小可能不太好观察。
输出即然比输入还小,那要这三极管何用?干脆将它去掉 ...

谢谢!  有时间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示波器里面的输入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感觉一开始有信号的时候三极管完全导通了所以有个下拉,而没信 ...

输入输出都是用的交流来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用的交流来测试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三极管的B极加个RC滤波平滑,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么陡的冲击,如果你要求响应快点那么RC的截至频率就不能太低,否则低点冲击更小或者没有.需要你自己去找这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