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4-05-27):
先上图
编译一个工程,出了这么多错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24-07-25):
你翻译一下你这个错误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提示没有多字节函数?

网友C:
语法错误?

网友D:
如果你的工程依赖于外部库或模块,而这些依赖没有正确配置或安装,就可能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E:
编译器或环境配置问题

网友F:
如果编译器无法找到源文件、头文件或库文件,那么编译将会失败。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代码不兼容

网友H:
资源限制(如内存不足、磁盘空间不足等)也可能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I:
尝试减少并行编译的任务数,或检查并调整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

网友J:
如果你的构建过程依赖于外部工具或脚本,并且这些工具或脚本存在问题,那么它们可能会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K:
检查外部工具或脚本的配置和输出是否它们按预期工作。

网友L:
重新编译

网友M:
检查项目的包含路径(Include Paths)和库路径(Library Paths)设置

网友N:
是不是你的定义有问题啊

网友O:
不理解这个定义的函数?

网友P:
你可以用官方的例程然后在其上面做修改,这样比较好

网友Q:
这个错误我也没遇到过,其实你可以复制有效信息这行,直接去网上问问

网友R:
这应该是哪里配置有问题吧,我看都是固件库函数报错了啊

网友S:
你可以看看你的优化等级是不是开到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