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WCH-BLE 分析仪 捕获、分析2.4G的通信包吗

楼主(2024-05-27):
如图中所示,软件中支持选择自定义2.4G
我尝试使用这个分析仪捕获nrf24l01+的数据包,但是无法捕获到
因此想问问WCH-BLE 分析仪 捕获、分析2.4G的通信包吗

网友A:
配置2.4G模式后,参数配置需要根据传输的配置进行修改,然后进行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2.4G模式后,参数配置需要根据传输的配置进行修改,然后进行抓包。
我的软件配置如上,但仍然无法抓到2.4G波形
CRC我查了nRF24L01+的规格书,初始化是0xFF

网友B:
我试过抓其他芯片的2.4G包,不行。看楼主行不行哦,找分析仪原厂也没有结果。

网友A:
你好,如果是NRF的设备,使用WCHBLE分析仪无法抓包到NRF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是NRF的设备,使用WCHBLE分析仪无法抓包到NRF的包。

谢谢分享信息,我这边确实想用这个工具分析一下NRF的2.4G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