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流

楼主(2024-05-27):
如题,很多DCDC芯片只在规格书说明开关电流,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输出功率多大?怎样通过开关电流 来计算输出功率?

这个倒是挺有用的,不错不错

网友A:
开关电流20A
那么 假如你的输入是5V
你做输出12V 那么如何估算输出最大电流
输入开关功率 20*5=100W
输出理想电流100/12=8.33A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PCB 走线,器件选型,转换效率问题等  通常取理想值的80%
差不多输出电流就是6.6A,当然不排除你器件选型好,效率做到90以上,那么电流还可以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流20A
那么 假如你的输入是5V
你做输出12V 那么如何估算输出最大电流

好像不是这样算的啊,这里说这个输出只有30W .这个开关电流是经过MOS的,和输出电流不是一个含义吧?

楼主:
这里借用 吴工的 笔记,从这里可以看出,电感电流就是MOS电流。而输出电流不等于MOS电流。输出电流应该为MOS的一半附近。所以这个SC8329 MOS开关电流是20A,那么输出电流最多在10A附近,有没有做这块的工程师看下是否这样理解正确?

网友B:
这里的功率30W,应该是说这个芯片适合用在30W左右的输出功率场合。
一般不可能按芯片的极限来实际使用吧。
而且跟散热条件有关的,不应该只以极限电流来计算能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功率。

网友C:
输出功率是由输出电压确定的,效率也跟输出电压有关,当输出某个电流时,自身损耗(IC、电感、电容的损耗)再不同输出电压都差不多(电压高损耗稍大一点),变化不大,所以输出电压越高,效率也越高,看手册就能看出来。
对于BUCK,假设最大开关(输出)电流3A,则:
输出3V时,最大输出功率9W。
输出5V时,最大输出功率15W。
输出12V时,最大输出功率36W。
对于BOOT,假设最大输入(开关)电流3A,输入6V,输出12V,效率90%,则最大输出功率=6*3*0.9=16.2W。

网友B:
典型应用5V升压12V,工作最大电流按极限参数的80%,为20*0.8=16A。
不知道最大占空比是多少,假设90%,输入持续电流约为16*0.9*0.5=7.2A。
输入功率36W,假如效率90%,输出功率约等32.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应用5V升压12V,工作最大电流按极限参数的80%,为20*0.8=16A。
不知道最大占空比是多少,假设90%,输入 ...

这颗按你推算的,在7.2V输入下,输入功率可以达到72W, 而建议输出功率只有16*2=32W ;这个效率太低了吧?而规格书又说效率到了95%。 反推输入功率应该是33.6W。 输入平均电流应该是4.7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按你推算的,在7.2V输入下,输入功率可以达到72W, 而建议输出功率只有16*2=32W ;这个效率太低了吧?而 ...

这个可设置的最大开关电流典型9A,我估算在6V输入电压时,输入最大持续电流4A,输入功率24W,假如效率90%,最大输出功率为不到22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按你推算的,在7.2V输入下,输入功率可以达到72W, 而建议输出功率只有16*2=32W ;这个效率太低了吧?而 ...

这个芯片下图中的电流值,是表示有效电流,还是峰值电流?

网友B:
如果上面的电流值是表示持续电流,那按规格书能保证的极限输入最大功率7.2*7.6=54.72W。按效率换算成输出功率约52W。
那就可能是芯片散热条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面的电流值是表示持续电流,那按规格书能保证的极限输入最大功率7.2*7.6=54.72W。按效率换算成输出功 ...

是的,我发现很多DCDC芯片在这个输出电流上写的含糊不清,搞的应用端选型困难,特别对于大功率大电流输出应用,有时候很难从规格书中来确定是否满足项目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发现很多DCDC芯片在这个输出电流上写的含糊不清,搞的应用端选型困难,特别对于大功率大电流输出 ...

看了下这个芯片规格书,按道理应该是描述的峰值电流。
我将条件代入国外知名品牌的表格,得出7.2V输入、16V输出,按SGM6612A的参数,不考虑散热,持续输出最大电流为约2.6A。不知道具体是如何计算的。
要是有大侠科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这个芯片规格书,按道理应该是描述的峰值电流。
我将条件代入国外知名品牌的表格,得出7.2V输入、1 ...

表格能分享下么?

网友B:
好像国外大品牌的升压芯片规格书里面都有计算公式。
自己慢慢啃规格书好了。。。
有些论坛有网友自己做的XLS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这个芯片规格书,按道理应该是描述的峰值电流。
我将条件代入国外知名品牌的表格,得出7.2V输入、1 ...

这个是按照峰值电流9A计算的,SGM6612A似乎最大峰值电流可以设置为15A至16A范围。

网友D:
告诉你30W 就按30W设计就行了!2.7V--16V  看明白!4.5V--20V  UP10A (UP20A)是最高,3V/10A是多大功率? 1.5V/20A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30W 就按30W设计就行了!2.7V--16V  看明白!4.5V--20V  UP10A (UP20A)是最高,3V/10A是多大功率? ...

10A的时候为什么对应的是3V呢?20A为什么对应的是1.5V呢?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E:
主要就是给散热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A的时候为什么对应的是3V呢?20A为什么对应的是1.5V呢?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

愁,电压与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网友F:
一般内置mos的都会写清楚,外部自己选mos的就需要根据MOS管选型、芯片能提供的MOS栅极电流、工作频率、热阻等综合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