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首次使用HC32F460PET点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5-27):
场景:
1、自己做的板子。反复对照封装无误。外围按照厂家建议连接。
2、使用华大的例程,对IO输出控制。对所控制的IO口作修改,以适合板子实际所接的LED。
问题描述:
运行发现IO状态无变化(呈高阻),在DEGUB下观察寄存器变化正常。

问题很象接错了管脚!

网友A:
估计你代码里用了开漏。

谢谢你,你给了我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代码里用了开漏。

谢谢你。你这一句话启发了我。检查输出允许寄存器,原来没有设置。当把它选择后,输出马上有了!

非常感谢你。

我现在又想一个问题,这是官网提供的程序,竟然不打开输出允许寄存器?
这是官网提供的例程:

它仅用了port-init函数,
而在这个函数内,未对POERE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这一句话启发了我。检查输出允许寄存器,原来没有设置。当把它选择后,输出马上有了!

非常感 ...

输出许可并不是非要你说的这个寄存器可以设置,有相关的其他寄存器的位也可以配置后具有同等效果。

另外不要用这个老库了,去小华官网下最新的F460版本的库

网友B:
刚开始看这个还以为51单片机呢

网友C:
代理小华MCU ,欢迎咨询,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理小华MCU ,欢迎咨询,提供技术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小华做的库,用着有点麻烦,一个结构体非常庞大,M4_PORT内用了220个成员。如果能分开,用起来就方便了。
再者,一般习惯,使用寄存器时,第一,想到“类”,第二,想到某个寄存器,第三,想到“位”,而小华的库,把类分得不太细,用到寄存器时,整个寄存器和寄存器位结构并列,感觉层次感不强。

我觉得TI搞的库非常值得借鉴,TI能听进去不同意见,专门收集别人对器件改进意见。
咱们国家的现状可能没办法,人们都喜欢听好的汇报,喜欢听称赞,喜欢夸其功。

如果小华能找个汉语水平稍好些的人(别太差就行)写写,且再写详细一些,可能少很多技术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
小华做的库,用着有点麻烦,一个结构体非常庞大,M4_PORT内用了220个成员。如果能分开, ...

TI砍了所有代理商,只剩一根独苗,所有厂家都向TI这么搞,没有人给你讲解,人人都失业在家,平头老百姓还怎么讨生活呀。

网友D(2024-06-28):
io模式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E:
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F:
程序没起作用,还是要自己检查端口的初始化。毕竟现在GPIO的初始化处理中,有很多设置的。比如上下拉、开漏、输入输出等。

网友G:
设置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