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使用状态机或类似的方法进行服务调度

楼主(2024-05-29):
UDS还包括诸如读取故障码、清除故障码、执行诊断会话控制等服务。你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实现这些服务。

服务调度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接收到的UDS请求调用相应的服务,并发送响应。通常会使用状态机或类似的方法进行服务调度。

示例代码:

void handleUDSRequest(UDSRequest *request) {
    switch (request->serviceID) {
        case READ_DATA_BY_IDENTIFIER:
            readECUInfo(request->dataIdentifier);
            break;
        case ERASE_APPLICATION:
            eraseApplication();
            break;
        case DOWNLOAD_REQUEST:
            downloadApplication(request->data, request->length);
            break;
        // 其他服务的处理...
        default:
            sendNegativeResponse(NRC_SERVICE_NOT_SUPPORTED);
            break;
    }
}

可以为你的bootloader提供诊断和固件更新的功能。

网友A:
其实状态机很难的,设计不好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B:
状态机写好了,是很强大的,不比跑系统差。

网友C:
有状态机系统的,而且还是商业付费版。

网友D:
状态机要做好其实很难的

网友E:
一个好的状态机设计不比跑OS差,而且效率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