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实现HTTP的外网访问需要考虑什么内容呢?

楼主(2024-05-28):
CH9121是沁恒推出的一款支持Wi-Fi功能的芯片,但通常情况下,芯片本身并不直接支持HTTP的外网访问。相反,它提供了Wi-Fi连接功能和TCP/IP协议栈,可以用于建立TCP连接或UDP连接,并通过这些连接与外部服务器进行通信。
对于实现HTTP的外网访问,一般的做法是在连接到Wi-Fi网络后,通过建立TCP连接到互联网上的HTTP服务器,并发送HTTP请求来获取或发送数据。CH9121芯片本身可以作为TCP客户端与HTTP服务器进行通信,但是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实现HTTP协议的解析和构建。

楼主:
一般的步骤:

连接到Wi-Fi网络:使用CH9121的Wi-Fi功能连接到局域网或外部网络,获取网络连接。

建立TCP连接:使用CH9121建立到外部HTTP服务器的TCP连接,可以使用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构建HTTP请求:根据HTTP协议规范,构建HTTP请求报文,包括请求方法、路径、请求头、请求体等信息。

发送HTTP请求:将构建的HTTP请求通过TCP连接发送到HTTP服务器。

接收和处理HTTP响应:等待HTTP服务器的响应,接收并解析HTTP响应报文,处理其中的数据。

断开TCP连接:在完成通信后,关闭TCP连接,释放资源。

楼主:
实现HTTP的外网访问需要考虑到网络安全、稳定性、异常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感谢您对CH9121的应用分享,但CH9121是不支持WIFI功能的,所以第一步步骤无法通过WIFI无线来实现的,因为CH9121是有线网口连接,可以通过网线将CH9121连接带有WIFI的路由器设备上,开启DHCP后,可以连接到局域网或外网其他主机。

网友B(2024-12-11):
没啥考虑的,就考虑关闭防火墙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来说,这个访问外网的话就正常访问就好了

网友D:
你用CH9121的话,一般来说,不需要考虑什么的

网友E:
其实只要目标地址和端口之类的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F:
我觉得CH9121还是比较容易操作上手的,所以并不需要做什么

网友G:
对的,提供了TCP/IP通讯协议栈,但是不是WiFi的哦

网友H:
我用过CH9120,确实好用的啊

网友I:
一般要考虑的就是芯片稳定可靠,目标地址设置正确吧

网友J:
这个好像就是算个DTU吧,我觉得,所以也没啥考虑的,基础设置好就行

网友K:
你说的支持的要是蓝牙还好,根本没有支持WiFi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