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SDK6.3.0 自定义inverter,G431RBTX,三电阻采样不能生成工程,报CurrentSensing错误,查询日志只有Debug,没有Err

楼主(2024-05-28):
配置成单电阻采样不会报错,配置的是外部增益,内部运放,“DEBUG - RCSConnect: ThreeShunt_RawCurrents_SingleEnded_ExternalGain TripleOPAMPs NotSupported”日志里面有这句话,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2024-07-23):
在使用MCSDK(Motor Control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进行自定义逆变器配置时,如果遇到“CurrentSensing”错误,并且日志中只有Debug信息而没有错误信息,这可能意味着错误信息没有被正确记录或者被忽略了

网友B:
确保在MCSDK中正确配置了三电阻采样(Three Shunt Current Sensing)

网友C:
确认所有相关的参数设置,如采样电阻值、放大器增益、ADC参考电压等,都是正确的

网友D:
检查是否有更新的MCSDK版本可用。有时,新版本会修复已知的错误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E:
尝试启用更详细的日志记录,以便捕获更多的调试信息。在MCSDK的配置文件或日志设置中,确保启用了所有可能的日志级别

网友F:
确认所使用的G431RBTX微控制器与三电阻采样配置兼容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ADC通道、采样电阻和放大器等

网友H:
查看MCSDK的官方文档,寻找关于三电阻采样的配置指南和示例。参考官方提供的示例项目,确保配置步骤和参数设置与示例一致

网友I:
=如果以上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考虑联系MCSDK的技术支持团队。提供详细的配置信息、日志文件和错误描述,以便技术支持人员更好地帮助你

网友J:
确保使用的编译器和工具链与MCSDK兼容。有时,编译器或工具链的问题也可能导致生成工程失败

网友K:
您遇到了配置无法生成工程并且报错日志中的错误消息:“DEBUG - RCSConnect: ThreeShunt_RawCurrents_SingleEnded_ExternalGain TripleOPAMPs NotSupported”。这意味着所配置的三电阻采样方法在该配置下不被支持。

网友L:
问题可能出在“外部增益,内部运放”的配置组合上。

网友M: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G431系列下使用三电阻外部增益内部运放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官方其他系列的板子没事

网友N(2024-08-23):
通常是与电流采样配置相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