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CLEO-H503RB的ST Link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24-05-28):
NUCLEO-H503RB的ST Link无法识别,STLINK RST短接复位可以识别STLINK并可以更新固件,更新固件后又无法识别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可以尝试重新安装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B:
有时候,驱动程序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ST-Link无法被识别。您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ST-Link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

网友C:
更新固件后无法识别ST-Link,可能是由于固件更新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您可以尝试重新更新固件,确保在更新固件时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网友D:
硬件连接问题:检查一下ST-Link与NUCLEO-H503RB板子的连接是否良好,确保连接线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有时候,连接问题也会导致ST-Link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E:
ST-Link固件兼容性:确保您使用的ST-Link固件版本与NUCLEO-H503RB板子兼容。有时候,不同版本的ST-Link固件可能会与某些板子不兼容,导致无法正确识别。

网友F:
硬件故障: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您可以尝试将NUCLEO-H503RB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上,或者尝试使用另一个ST-Link调试器,以确定是否是硬件故障导致的问题。

网友G:
数据线可能不支持也有可能识别不到

网友H:
你的供电的话,MCU需要单独供电的哈

网友I:
一般来说,更新固件也是找好用稳定的固件更新才行

网友J:
那不是板载link么?咋能不好使呢?跳冒之类的都弄对了没

网友K:
是不数据线有问题啊

网友L(2024-08-31):
ST-Link 短接复位后可以识别,但更新固件后又无法识别,这表明问题可能与固件、连接或硬件状态有关。

网友L:
NUCLEO-H503RB 开发板上的硬件问题可能导致 ST-Link 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