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配置lwip,可以ping通,但是http不能访问

楼主(2024-05-29):
使用工具查看,3次握手成功,http下发请求,芯片收到请求后发送响应。但是http下发请求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馈ACK。导致客户端没有收到响应。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网络通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导致的。

网友B:
防火墙或路由器问题:检查网络中是否存在防火墙或路由器,它们可能会阻止某些数据包的传输。确保网络设备正确配置,允许HTTP请求和响应的通信。

网友C:
网络延迟或丢包,网络延迟或丢包可能导致数据包丢失,从而导致客户端未收到响应。可以通过网络分析工具来检测网络延迟和丢包情况,以便及时调整网络配置。

网友D:
HTTP服务器配置问题:检查HTTP服务器的配置,确保它能够正确处理和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可能需要检查服务器的日志以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E:
客户端问题:如果客户端未收到响应,也可能是客户端本身的问题。确保客户端能够正确处理服务器的响应,并且没有被防火墙或其他网络设备阻止。

网友F:
协议栈或驱动问题:在芯片端,可能存在协议栈或驱动的问题,导致未能正确发送ACK。

网友G:
如果可能,您也可以使用网络分析工具来捕获网络数据包,以便更详细地分析通信过程中的问题。

网友H:
可以通过调试工具或日志来检查芯片端的通信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问题。
针对以上可能的原因,您可以逐一排查并调试,以找到导致未收到ACK的根本原因。

网友I:
是不是DNS没有解析正确?

网友J:
HTTP不是网页访问吗,可能是解析不对导致不能访问吧

网友K:
检查是否有防火墙、网络设备或中间件(如代理服务器)在拦截或修改HTTP请求。

网友L:
检查服务器日志,看是否有与请求相关的错误或警告信息。

网友M:
防火墙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N:
网络或者路由器问题

网友O:
芯片和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P(2024-06-30):
确保芯片和客户端之间的网络连接是正常的,网络配置(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设置)正确无误。
使用网络调试工具(如Wireshark)监视网络通信,确认HTTP请求是否能够到达芯片。

网友Q:
HTTP服务没有启动?还是TCP通信有问题?

网友R:
由于网络通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