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太阳能充电问题

楼主(2024-05-28):
最近搭了一个太阳能充电电路,通过TI芯片TPS61200升压到5V,按照参考电路搭配一颗运放调节电压,防止输入短路烧毁太阳能板。
问题是接入太阳能电池后,输入端电压被拉至0.3V,调节可变电阻没有变化

xch
TPS61200 不能用于限流电源的。

网友A:
C8有点怪异啊,确定有这电容?
输入电流有多少?在升压没?
测下各点电压、波形。

网友B:
C8就是接错了,估计楼主看花眼了,这个C8另外一端本来是接地的,但他接到FB去了,这样不出问题才怪呢,估计是被规格书的图15误导了吧

网友C:
C8 应该接 pin11 的吧

网友D:
C8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E:
太阳能板5V也输出不了? 2平方厘米?3元钱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就是接错了,估计楼主看花眼了,这个C8另外一端本来是接地的,但他接到FB去了,这样不出问题才怪呢,估计 ...

确实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