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能在一个程序中同时使用TIM的callback和uart的callback函数吗?

楼主(2024-05-29):
能在一个程序中同时使用TIM的callback和uart的callback函数吗?

网友A:
回调函数也不一样,有啥不能的

网友B: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这不是HAL的常规操作吗

网友C:
你的回调函数不是针对串口和定时器吗?

网友D:
你定时器要做输出?

网友E:
其实定时器要是仅仅计数的话,都不用回调函数操作吧

网友F:
如果要是用STM32F103的话,其实不用HAL也就是不用回调函数也行

网友G: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是执行错误还是咋?

网友H: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用的,这俩不会冲突

网友I:
因为回调函数调用的是关于定时器和串口,是不同的函数,没问题

网友J:
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K(2024-08-31):
你可以同时在程序中配置和使用这些回调函数来响应外设的事件。

网友L:
STM32的HAL库和LL库都支持同时处理多种外设的中断和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