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LAT1343 STM32H5 USBD Classic驱动 CDC移植

楼主(2024-05-28):
细心的用户可能会发现,使用到我们的 STM32CubeMX 6.9.1 对 STM32H5 的USB 外设进行配置的时候,只能用 USBX,而以前的 Classic USB 库不能选择了。 由于 USBx 是基于 Threadx OS 的,客户更多的希望是裸机版本的,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供一个移植的方法。

网友A(2024-07-23):
这种移植方法多发点,哈哈,非常有意义的啊

网友B:
确保你有一个STM32H5系列的开发板。安装并配置好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确保你有最新的STM32CubeH5固件包

网友C:
一般用cubemx配置好就可以的吧

网友D:
打开STM32CubeMX,选择你的STM32H5系列芯片。配置时钟树,确保USB时钟(通常是48MHz)正确配置。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USB_OTG_FS或USB_OTG_HS(根据你的芯片型号),并启用它。在“Middleware”部分,选择“USB_DEVICE”并配置为“CDC”模式。

网友E:
在usbd_conf.c文件中,确保USB配置正确,包括端点(Endpoint)配置和DMA配置(如果需要)

网友F:
在usbd_cdc_if.c文件中,实现CDC接口的回调函数,如CDC_Init_FS、CDC_DeInit_FS、CDC_Control_FS、CDC_Receive_FS等在处理数据接收和发送时,注意缓冲区大小和数据长度,避免溢出

网友G:
一般需要在main.c文件中,初始化USB设备,并在主循环中处理CDC数据接收和发送

网友H:
其实在CDC_Receive_FS回调函数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实现数据发送函数,如CDC_Transmit_FS,用于发送数据到主机

网友I:
确保USB时钟配置正确,否则USB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在配置端点时,确保端点大小和数量符合CDC规范

网友K:
如果您使用的是 CDC 类,可以在任务中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逻辑。

网友L:
编译您的项目,并通过调试器进行测试。确保 USB 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