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针对CW32芯片,内部flash能存用户数据吗?

楼主(2024-05-28):
针对CW32芯片,内部flash能存用户数据吗?就是如果不想加外部的flash,内部多余的flash能给外部使用吗?有相关的示例么?写入也需要按页擦之后再写入吗?

网友A:
CW32内部FLASH当然可以存储用户数据;
先页擦除后,才能写入。建议增加数据存储算法,以增加FLASH写次数。
具体例程,请参考本站如下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2436-1-1.html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操作

网友C:
必须可以的

网友D:
可以啊,都能烧写程序肯定就可以读写啊

网友E:
读写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F:
内部flash能存用户数据

网友G(2024-06-27):
CW32芯片内部flash能存用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