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R031一般距离能设计到多远?

楼主(2024-05-28):
CW32R031一般距离能设计到多远?这种支持1连多么?

网友A:
CW32R031工作在 2.400GHz ~ 2.483GHz 的ISM 频段,通讯距离受环境影响大,采用PCB板天线,实测室外空旷有效距离30米左右。
CW32R031支持1对多通讯,6 个接收数据通道构成 1: 6 的星状网络。

网友B:
CW32R031的无线传输距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作频段、天线设计、环境条件和功率输出等。

网友C: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信号中继的方式,通过多个节点对信号进行接力传输,以扩展通信距离。

网友D:
提高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安装高度,可以减少地面障碍物的阻挡,从而增加传输距离。

网友:
Wi-Fi在2.4GHz频段的理论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00米,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信号干扰和衰减,这个距离可能会大大减少。

网友E:
外接天线的增益对无线传输距离有很大影响。高增益天线可以显著增加传输距离。

网友F:
不同的无线频段具有不同的传输特性,例如2.4GHz频段的设备在近距离(1-3公里)内表现良好,而5.8GHz频段的设备更适合远距离传输。

网友G:
在室外空旷环境中,CW32R031的实测有效距离约为30米左右。这个数字可以作为参考,但具体的传输距离可能会因环境条件、设备配置和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

网友H:
CW32R031的最大发射功率决定了理论上的最远通信距离。

网友I:
电磁干扰,如其他无线设备的信号,也会对无线传输距离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J:
Wi-Fi设备的发射功率会影响无线信号的强度。信号强度越强,理论上无线传输的距离就越远。

网友K:
使用更高增益的天线可以增强信号的传输和接收能力。

网友L:
CW32R031是一款由武汉芯源半导体推出的无线MCU,它支持BLE-Lite无线通信。然而,资料中并没有直接提及CW32R031在无无线传输时的通信距离。

网友M:
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无线设备的可用带宽可能会降低,这需要在选择设备时予以考虑。

网友N:
设备的天线类型和增益也会影响传输距离,高增益天线能够扩大信号的覆盖范围。

网友M:
模块的发射功率也会影响传输距离。更高的发射功率通常可以提供更远的传输距离,但也会消耗更多的电源。

网友O:
CW32R031采用PCB板天线设计。天线的设计和配置对无线信号的传输距离有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更优化的天线设计能够提供更远的传输距离。

网友P(2024-06-27):
空旷有效距离30米左右,室内10米左右

网友Q:
采用PCB板天线,一般情况下三四十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