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

楼主(2024-05-28):
目前在做GD32F407项目的OTG,我看这个OTG是和ST的兼容的,但是ST代码直接烧写好像枚举不成功,请问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A:
GD32F407与ST的STM32系列在硬件上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但在软件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如果你使用了ST的OTG代码但枚举不成功,可能是因为ST的OTG驱动代码和GD32的硬件配置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