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74HC595有8位的串行移位寄存器和8位的并行输出锁存器

楼主(2024-05-28):
向74HC595移位寄存器发送字节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它的数据传输顺序(先高位还是先低位)。74HC595芯片是一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可以用来扩展微控制器的I/O端口。以下是发送字节到74HC595的基本步骤和相关分析。

74HC595简介
74HC595有8位的串行移位寄存器和8位的并行输出锁存器。通过串行数据输入(SER)引脚,数据依次输入到移位寄存器中,然后通过锁存使能(RCLK)引脚将数据锁存在输出锁存器中,并通过并行输出引脚(Q0-Q7)输出。

数据传输顺序
74HC595的数据传输顺序是 先发送高位 (MSB first) 或 先发送低位 (LSB first) 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程序实现。通常,发送顺序可以由软件控制,通过编写合适的代码来实现。

发送字节到74HC595的步骤
初始化引脚:配置控制74HC595的三个主要引脚:数据引脚(SER)、移位时钟引脚(SRCLK)和存储时钟引脚(RCLK)。

发送数据:

确定发送顺序(MSB first或LSB first)。
将每一位数据通过数据引脚(SER)依次发送到移位寄存器中,每发送一位通过移位时钟(SRCLK)引脚产生一个上升沿信号将数据移入寄存器。
锁存数据:通过存储时钟引脚(RCLK)产生一个上升沿信号,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锁存到输出锁存器中。

楼主(2024-06-27):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使用Arduino向74HC595发送字节数据的示例代码,假设我们选择 先发送低位 (LSB first):

cpp

// 定义引脚
#define DATA_PIN  2   // SER
#define CLOCK_PIN 3   // SRCLK
#define LATCH_PIN 4   // RCLK

void setup() {
  pinMode(DATA_PIN, OUTPUT);
  pinMode(CLOCK_PIN, OUTPUT);
  pinMode(LATCH_PIN, OUTPUT);
}

void loop() {
  byte data = 0b10101010;  // 要发送的数据

  // 发送数据
  shiftOut(DATA_PIN, CLOCK_PIN, LSBFIRST, data);

  // 锁存数据
  digitalWrite(LATCH_PIN, LOW);
  digitalWrite(LATCH_PIN, HIGH);
}

楼主:
这个示例中,shiftOut 函数用于按位发送数据到74HC595中,第三个参数 LSBFIRST 表示先发送低位。如果需要先发送高位,可以将其改为 MSBFIRST。

楼主:
向74HC595发送字节数据的关键在于确定数据传输顺序(先高位还是先低位),然后通过控制数据引脚和时钟引脚按位发送数据,最后锁存数据到输出锁存器。不同应用场景可能对数据传输顺序有不同的要求,软件实现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