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看门狗的基本概念

楼主(2024-05-28):
在嵌入式系统中,  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 WDT)是一种常用的硬件定时器,用于检测和恢复系统故障。它可以防止系统陷入无响应状态。通常,程序需要定期刷新看门狗,以防止看门狗超时并复位系统。如果程序在刷新看门狗之前出现了问题,定时器将超时并触发系统复位。

刷新看门狗的基本概念
刷新看门狗定时器的操作是通过软件定期重置看门狗计时器,使其重新开始计时。这告诉看门狗系统正常运行,没有发生死循环或长时间无响应。如果看门狗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被刷新,它将认为系统出现了问题,并触发系统复位。

楼主(2024-06-27):
刷新看门狗的时机
程序可在看门狗产生复位之前的任意时刻刷新看门狗。具体操作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刷新周期:必须在看门狗设定的超时时间内刷新。如果超时时间为500ms,则程序必须在500ms内完成一次刷新操作。

刷新位置:刷新操作通常放在主循环或者定时任务中,以确保程序的各个部分都能正常运行。例如,在主循环的开头或结尾,或者在每个主要任务完成之后。

楼主: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在Arduino环境中使用看门狗定时器的示例代码:
#include <avr/wdt.h> // 包含看门狗定时器库

void setup() {
  // 初始化看门狗定时器,设定超时时间为1秒
  wdt_enable(WDTO_1S);

  // 其他初始化代码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主程序循环
  // 这里执行主要任务

  // 打印一些信息
  Serial.println("Program is running...");

  // 刷新看门狗定时器
  wdt_reset();

  // 模拟一些延迟
  delay(500); // 在超时前刷新看门狗,防止复位
}

楼主:
注意事项
合理的刷新间隔:确保在看门狗超时之前刷新。根据任务的执行时间和看门狗的设定时间,合理安排刷新时机。

防止意外复位:如果刷新操作不在主循环中,而是放在某个任务函数中,要确保这个任务函数按预期频率执行。如果该任务被阻塞或延迟,可能导致看门狗超时并复位系统。

调试阶段的配置:在调试阶段可以暂时禁用或设置较长的看门狗超时时间,以避免频繁复位影响调试。

楼主:
总结
程序可以在产生复位之前的任意时刻刷新看门狗,但必须在设定的超时时间内完成刷新操作。合理放置看门狗刷新代码的位置和设置适当的刷新周期,可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并避免意外复位。